七彩虹750TI 2G 12V独立供电短路 ,SM4377 供电管已拆

楼主(2022-07-20):
七彩虹750TI 2G 12V独立供电短路 ,SM4377被烧了 供电管已拆 ,G级对地阻值太低  ,目前12V独立供电短路 不能加电?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存那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存那路短路了

不短路了

但是第一个SM4377  G级对地阻值 小
36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存那路短路了

修好了  已经亮机  SM4377 旁边一个电阻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显存那路短路

网友:
显卡短路都是直接烧

网友:
这卡凶多吉少啊。。

网友:
显存爆了,可能要换显存

网友:
检查过独立12V的电容了吗?

网友:
小电阻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已经亮机  SM4377 旁边一个电阻坏了 ,换了就好了

没有图纸,是怎么发现那个电阻坏的?

网友:
到位  很好的一个思路

网友:
建议烧机测试,再进一步确认是否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