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PLUS诊断卡不跑码

楼主(2022-07-20):
现在华硕PCIE_X1上 都不跑码了,咋整,我诊断卡是TL631 PRO

网友:
主板内存槽左面那个芯片周围通病了这个是

网友A:
诊断卡位置在ATX电源接口旁,内存供电旁,华硕大部分不支持PCIE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位置在ATX电源接口旁,内存供电旁,华硕大部分不支持PCIE跑码

PCIEx1下面那个也可以用,不知道你的支不支持

网友:
你这个主板放诊断卡的位置是红色圈起来的地方。

网友:
不是维修的就不要发这样的帖子了  没人回复的

网友:
应该放tpm接口的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一下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卡的位置是红色圈起来的地方。

网友:
刷过bois没?找图慢慢测量,再或者看看有没有通病。无从下手

网友:
12级大神,居然水这种帖

网友:
这个主板业诊断卡也许就不跑。

网友:
诊断卡没用过,只用万用表

网友:
不要相信诊断卡 ,我自己的好板子亮机诊断卡都显示不跑马,先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再看复位 和时钟 这两个信号正常先刷BIOS ,复位不正常查各个PG看看 ,饼哥有发时序,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看看

网友:
学习水帖怎么放水,涨经验。

网友:
有华硕专用的跑码卡?

网友:
这种MINI PCI的测试卡一次也没用过

网友:
我那张TPM口诊断卡我都不怎么使,其实只要看看有没有复位,电压和时钟信号有没有出来就够了。

网友:
现在新主板出来了,我用的只有蜂鸣器和看键盘灯。

网友:
华硕有部分诊断卡不跑马诊断卡只是一种次要的辅助工具。我用的V星主板。经常跑到二逼就停了,其实很多时候跟显卡没有关系,而是内存。他跑到奥尔滨,然后就跳到温度了二逼,其实是快正常了。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诊断卡要用fpga?用一个32位的MCU,运算能力应该是够的呀。有大佬能说一下诊断卡的工作原理吗?特别是FPGA,这个比MCU还要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