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490-F 主板不开机10代11代

楼主(2022-07-20):
为什么10代主板双BIOS容量不一样 。一个16M 一个8M 。。不触发如何修。。主板型号:华硕STRIX Z490-F-GAMING
官方有BIOS和ME 怎么刷。现在不触发。

网友A:
这板子可以用usb刷bios 不装cpu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可以用usb刷bios 不装cpu都可以

意思,不触发,也能刷进去BIOS。

网友:
编程器刷。。。。。。

网友:
麻烦哪位高手给我分离一个华硕的BIOS。我刷刷试试。这是官网最新BIOS。

网友:
这种新款主板BIOS坏的。难道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仔细看看点位图,东西没弄明白你就乱拆,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C:
这种板子升级BIOS都会引起不触发,我就为客户装11700K升级的不触发过,售后解决的

网友:
当然是用编程器刷了  在就是两个BIOS容量不一样很正常的啊  有的时候笔记本主板上会有三个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不触发,也能刷进去BIOS。

那就别想了

网友:
哪位师傅能帮忙分离一个华硕BIOS 我刷刷试试。。。上面有他的官网链接。。感觉华硕官网更新BIOS 里面.CAP文件不完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可以用usb刷bios 不装cpu都可以

不装cpu怎么开机?不开机还能刷bios?

网友E:
盲修的话,先测量BIOS芯片有供电么?有就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盲修的话,先测量BIOS芯片有供电么?有就刷个程序试试

官方更新BIOS是16M 主板BIOS确是一个16M和8M BIOS 2个 不会分离。用编程器直接刷感觉不对。

网友:
8M那个不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cpu怎么开机?不开机还能刷bios?

对啊 骚包的主板很多这么玩的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难道开机刷?

网友:
刷刷试一试,可以好吗。、

网友:
补充一点。此款主板没有找图纸和点位。但是开机流程比其他要复杂一点。有新唐IO ,还有和EC 参与控制 PS ON开机。  以前主板直接是IO控制PS ON。

网友:
什么时候华硕学技嘉主板用双BIOS了?

网友:
我今天升级一个bios也不触发了,官网下载的再刷进去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升级BIOS都会引起不触发,我就为客户装11700K升级的不触发过,售后解决的

bios里更新bios停电了,再开机提示bios错误。官网下载刷写直接不触发了 蛋疼

网友:
10代的待机就会读BIOS的    高端板子不止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