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26a打印机电源板故障

楼主(2022-07-20):
一台惠普m126a打印机出现通电电源灯反复闪烁,多次插拔电源插头有可能指示灯正常,打印机也可以正常工作,从现象怀疑是电源板出现故障,拆下电源板检查发现开机通电检查24v电压,发现从8v左右慢慢上升到24v,明显不正常,有时开机24v又无电压,要多次插拔电压才出现8v然后慢慢上升到正常值24v,基本可以锁定是电压启动不正常,由于无图纸只能大致检查启动电路,排除启动电阻问题后,最后锁定这个丝印APX的三极管 取下测试居然正常,不放心还是决定更换试一试,找了半天没有耐压300v的三极管,最后突发奇想在节能灯里找到E13005这个三极管,上机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牛逼啊,这都被你想到。。。

网友A:
HP M128电源板现在不开机,不通电是不是跟这个机子一样的?楼主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可能也没多少大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M128电源板现在不开机,不通电是不是跟这个机子一样的?楼主

不通电,如果保险,300v电容,还有场效应管正常,首先检测这个三极管。

网友:
怎么查到的呢,,,

网友:
想到,一定是修过,这就是经验吧

网友(2022-11-09):
这款机器的电源板坏的很多

网友B(2022-12-21):
碰到一台,开机不稳定的,果然是Q296的问题。
根据电路判断,这个管子只是在启动的时候给MOS管一个启动电流,MOS工作后,光耦反馈过来的信号让Q296关闭,断开启动电路。MOS管由后面的反馈激励电路继续控制工作。
所以, 我直接短接Q296的DS脚,让启动电路始终保持,也不影响。就跟传统的显示器电源板一样。
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惠普126打印机还是经典的

网友(2023-06-21):
引用 网友B:
碰到一台,开机不稳定的,果然是Q296的问题。
根据电路判断,这个管子只是在启动的时候给MOS管一个启动电 ...

启动电流是不是一般由310V经一个几兆的电阻到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