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1 PRO A2442 820-02098-07 A2485 820-02100-11进水导致不开机,不完美的设计。

楼主(2022-07-20):
故障,进水二修不开机。主板版号 :A2485 820-02100-11
维修过程;
1,拆机检查,发现主板,触摸板接口腐蚀严重,板层已经烧糊了。
.

2.CD3218B12附近周边也有腐蚀
3.3个音频功放部分,周边都有腐蚀,虽然上家已经做过清洁但是还是依稀看到,水留下的种种罪行,
4.WIFI 模块周边也有电容腐蚀, 5.观察硬盘部分,还很好
6.显示接口部分,有腐蚀痕迹不算严重
7.开始进行测量发现, PPBUS_AON_REG对地短路,很明显是由于触摸接口烧糊导致,所以接下只能对,触摸板接口进行刮骨疗伤了,直到测试PPBUS——AON_REG为正常。
8,进行触摸板接口刮骨疗伤, 经过细心的挂,对地阻抗终于恢复正常了阻抗恢复大概400多欧姆。
9.对ACE CD3218,腐蚀出进行处理, 以及音频功放端处理。
10,处理好 CD3218.进行安装,通电测试,发现, JF601 JF600这两端都不升压,电流停留0.0246左右,测试另一边,JG600,可以轻松升压看电流已经开机。但是很遗憾发现暗屏。又是该死的背光IC。
11.对背光IC进行,重置,故障依旧,只能更换一个,不过这次很好已经能找到,不要拆全新机了。
12.对背光IC进行更换,还好很幸运机器已经奇迹亮机完美, 但是机器,还是没有很完美修复,存在,左边的TYPE-C,电源口都不能用,只有右边口可以充电,但是也就只能充电,不能使用USB的一些操作,当然触控板肯定是不能使用,没有思路只能放一放了,等待灵感的重现,
13.查了一些资料,但是还是没有解决。
第2台机器
故障;二修进水不开机,同样是触摸板接口烧一个洞,
主板版号 A2442 820-02098-07
1.拆机检测主板如图,一样的配方,这设计,真是太坑爹了,为何进水老是烧这里。

2.看图已经被上家,挖过,主板已经挖穿了,但是还是测试公共端还是短路,所以直接放弃了。

感谢耐心看完,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点评):
牛人,这么新的图纸都有

网友:
牛皮,求图纸

网友:
楼主怎么不发个图纸上来

网友:
这进水也烧的太厉害了吧

网友:
楼主技术应该也是不错的了

网友A:
楼主  这新机 不接触摸板 会降频吗  会很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新机 不接触摸板 会降频吗  会很卡吗

实际测试是不卡,没有深入研究过,以前老款都会卡。

网友B:
很抱歉,资料都是高米入手,希望能理解。

网友:
Làm cách nào để có được bản vẽ

网友:
这设计确定不合理,水无形能修好说明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技术专业,思路清晰,点赞

网友:
主板烧的太严重了,修出来比较吃力,有时很多修不完美。

网友:
  现在进水都是烧成这样的嘛

网友:
楼主这单肯定不少钱,看这架势楼主也是个人才啊,高手

网友(2022-08-26):
花钱购买图纸1389609838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资料都是高米入手,希望能理解。

图纸和点位多少钱,买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和点位多少钱,买一份

私信,联系吧!

网友D:
这个芯片型号能发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型号能发下不

网友(2022-10-13):
楼主 图纸 点位给晒一份不👍👍👍👍

网友(2022-11-21):
加我微信,我想买图纸  :charwin2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这机器不接电池能正常上电不?
我现在一台机器上电到0.3掉电然后反复重启掉电,掉电时公共点也掉了

网友:
路过学一下,路过学一下,

网友:
希望您指点下扬声器接口的正负极

网友(2023-10-20):
有一台A2779烧的一模一样。。。看来这两代设计一样啊

网友(2024-05-25):
好像本论坛有a2442图纸

网友(2024-07-05):
PPVOUT_LUXE这里升压多少v

网友:
BL_PWR_EN_R这里测试1.2v应该不正常吧 正常应该是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