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2-07-20):
客户来就问我,能不能修?
他说之前是好好的,就是清理了一下灰,就开不了机了。
我首先测试内存供电不正常,特别是CPU温度异常。
先最小化检查,用我自己的电源测试故障依旧,换内存也没有用,bios还原也不行。
我拿出CPU,发现针严重各种变形,判断故障点。
把主板拿出来大致还原了一下,少部分不管,最多影响插双内存条,如果全部搞正他会觉得我没有成本不愿出钱。
果然,上机测试,可以点亮,原来他的2条2g插上点不亮。用我的单条4G.可以正常点亮。180结束。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小机灵,不过那个针是不容易复原的,有的一搞就断了,比不得在CPU上的针还好校正

网友B:
是收的内存费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收的内存费用吗??

三代内存和修复CPU针脚的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小机灵,不过那个针是不容易复原的,有的一搞就断了,比不得在CPU上的针还好校正

是的。但是如果只是修复的话,客户最多出50

网友:
180??  真够狠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也是少见

网友:
180可以换一块了

网友:
修的人不差钱啊

网友:
机主人有点怀旧180块钱也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