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2-07-20):
一台神舟电脑版号GK5CN6X,通电0.02,按开关0.36掉电,直接判断南桥坏了,加焊桥不行,而后换南桥通电OK

网友:
大哥你这是秒杀啊

网友A:
这种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这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怎么判断的

这个电脑修的多,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没错,请多多指教

网友:
哈哈,修的多,你也可以的

网友:
是的,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