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楼主(2022-07-20):
华硕B85M-F
烈日阳阳,闲来无事,把昨天客户更换的下来的华硕B85主板给瞅瞅,故障问题:不触发,量待机供电,待机好都有,触发开关到IO O_PWRBTN#_R(30脚)有3.3V高低高,SLP_S3(32脚)有持续高电平,O_PSON#(31脚)却0V ,量ATX_PSON#却是5V,问题应该就是这,仔细瞅瞅有没有明显断线中 却啥都没看到 ,为了节省时间,直接从31脚飞一根线到PR925,触发完美亮机 ,却发现有两个USB口不能用,在点位图中发现 掉了一颗电阻,其焊点也脱落了,这灰尘腐蚀的有点厉害啊
继续飞线 过去 ,好了 可以用了,等绿油到了 在涂上 给他固定一下 此板到此结束 (飞线飞的有点丑,大佬们看到勿喷

网友:
高手,俺也学习了!~

网友:
高手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丑不丑的无所谓  能正常使用才是王道

网友A:
这个板断线的位置在CPU座背面,拆下CPU扣具就看到了

网友:
板子要洗一下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还修啥啊,直接扔掉

网友:
华硕怎么喜欢断线。 很多板都会。

网友:
断线位置应该很好找到  飞这么长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断线的位置在CPU座背面,拆下CPU扣具就看到了

有这样的明细回答真好

网友:
能用就好了哈哈哈 还要兼顾颜值

网友:
比我飞的好

网友:
有通病?有的话可以直接捡了!

网友:
不过这样飞线别人没看到直接一个镙丝下去就拜拜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能把问题搞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