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81-M1 V1.02 BIOS维修

楼主(2022-07-20):
故障现象:  可以正常开机显示,关机后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  刷新BIOS后,故障解决,但是开机非常缓慢,开机15秒后,屏幕上才有显示。
                  仔细研究原因,发现是BIOS中ME模块损坏导致的。
                  于是下载Intel官方ME模块【Ver:  9.1.2.1010】,更新BIOS中的ME模块,重新刷BIOS,3秒显示。

H81-M1(更新ME,解决了启动慢的问题,屏显只需要3秒).bin

网友(2023-06-30):
试一下,找了很久

网友(2023-09-25):
感谢分享  正好用到  谢谢

网友:
正要试一试,感谢分享。

网友:
如何更换me

网友(2023-11-18):
ME在BIOS文件中的特定位置,用16进制软件打开BIOS,用新的ME替换,然后保存,再刷BIOS。用UEFITool_CN_x64软件确定ME位置,用winhex64这个软件替换。需要哪个版本的ME,我可以传给你,或者在咱们的论坛里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