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48 不订硬盘 求助

楼主(2022-07-21):
收到一台戴尔5548 板号LA-012P 不认硬盘,硬盘不转。拆机找到硬盘接口。1 2 4 5阻值无穷大,过电容另一端阻值正常。在另一台好机器上测阻值也一样。7脚也是无穷大,无电压。好机器7脚上600多欧。电压12V左右。7脚相连的0欧电阻没装。DEVSLP0是3.3V。JHDD_P10这个12V图里没找到是哪里来的。9 10脚有5V电压。求大神赐教。

网友A:
JHDD_P10这个可能没什么用,是不是你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JHDD_P10这个可能没什么用,是不是你的硬盘有问题

硬盘  数据线都换了。JHDD_P10好板上这个电压是12V.

网友:
应该不是JHDD_P10的问题,可以不用管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里面升压到12V

阻值无穷大也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无穷大也不对啊

你量的好板跟这个有差别吧,

网友:
刚测了,的确是接口那有升压电路,换那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在哪里,我怎么没有找到jhdd_p10从哪里来

网友C:
硬盘里面升压到12V

网友D:
这个看了好久才明白呀

网友:
还有升压电路

网友:
在哪里,我在图里怎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了好久才明白呀

在哪里,我在图里怎么没找到

网友E:
测两组耦合电容到桥阻值,看是不是偏低或者断线,阻值正常换耦合电容,还是不行的话考虑桥了

网友:
确定硬盘是好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两组耦合电容到桥阻值,看是不是偏低或者断线,阻值正常换耦合电容,还是不行的话考虑桥了

硬盘确定是好的,硬盘线也是好的,1 2 4 5 阻值都是400左右。偶合电容另一端到U.我也怀疑CPU,就是不知道7脚的电压哪里来的,图里也找不到

网友:
笔记本硬盘一般不用12V供电,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硬盘升压之后出来的12V呢?

网友F:
过了RS8 ,就是一个3v上拉电阻,然后进桥,没有其他东西了。是不是硬盘是坏的,还有测量一下是不是断线了,7脚会无穷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过了RS8 ,就是一个3v上拉电阻,然后进桥,没有其他东西了。是不是硬盘是坏的,还有测量一下是不是断线了, ...

硬盘和排线都没坏,放在另一个机器上可以直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了RS8 ,就是一个3v上拉电阻,然后进桥,没有其他东西了。是不是硬盘是坏的,还有测量一下是不是断线了, ...

这个RS8没用料,DEVSLP0端有3.3V.硬盘接口那边是无穷大

网友:
不订硬盘就用网络启动或者U盘启动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硬盘和排线都没坏,放在另一个机器上可以直系统

是不是JHDD接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JHDD接口的问题

接口换过了

网友:
不是JHDD_P10的问题,可以不用管这个

网友:
CPU  sata模块看看供电

网友:
看看CPU那边的SATA模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