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我讲讲这个电路正常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2-07-21):
    主板不能触发,检测3VSB没有电压,找到Q51测量3脚、4脚电压5.14v,5、6、7、8脚没有电压,U32  4脚有电压,主板不能触发,U32工作条件不够?就搞不明白是Q51损坏,还是电路工作条件不够?有没有能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A:
q51里面3、4和5、6链接P沟道管,3,4有电压时不导通的,5vdual没有产生,就不会开启3vsb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51里面3、4和5、6链接P沟道管,3,4有电压时不导通的,5vdual没有产生,就不会开启3vsb电压。

现在就是如何开启5VDUAL。

网友B:
Q51没事,看看U32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51没事,看看U32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U32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主板现在触发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32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主板现在触发不了。

待机状态下,U32的4脚、2脚得有电压,7脚没电压,这才是正常的,否则考虑U32损坏,直接换一个应该就OK了

网友(点评):
厉害!一语中的

网友:
B150M PRO-VH不触发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61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状态下,U32的4脚、2脚得有电压,7脚没电压,这才是正常的,否则考虑U32损坏,直接换一个应该就OK了

谢谢明白了,确实U32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明白了,确实U32问题。

所以,换了就好了吧?

网友:
我是把q51去掉 atx5vsb 自己接到 5vd

网友:
V星的吧?有图纸就查U21,那个五脚转换芯片

网友:
那个电路图没有集合在一起,你看看PDF里面的图,就明白了

网友:
不触发应该先不用管Q51吧!先查触发时S3 S5有没有动作,没有先查待机条件!

网友:
修好了没有楼主?修好了讲解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状态下,U32的4脚、2脚得有电压,7脚没电压,这才是正常的,否则考虑U32损坏,直接换一个应该就OK了

7脚DRV是啥信号

网友:
为啥你们遇见的都是简单问题

网友:
这个是微信的图纸吧?这个是睡眠电源管理芯片要结合时序图来看,工作原理比较复杂,我看了一天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