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8两台换了国屏之后重启无外放声音

楼主(2022-07-21):
小米8换屏之后扬声器没有外放,必须拨打电话打开免提之后就有外放了,U做了,音频芯片也换了。在线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换品牌屏用了不到一个月无外放  拆后盖松镙丝就有声音了  加焊了音频好了!这个和屏应该没有啥关系  建议你检查音频供电及周围元件

网友:
  建议你检查音频供电及周围元件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回音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