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348DV报错误CH,CH灯闪烁

楼主(2023-10-20):
夏普2348DV报错误CHCH灯闪烁
一、  按常规方式进行检查,粉盒、显影、载体都无问题,重新做载体初始化25-02显示EL,25-01显示01,无果。
二、   检查主板,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发现F108保险断开,用细铜丝连上,CH报错消失,窃喜以为大功告成。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打印几张正常,不过机器里面一直有声响,过一会再打印就报错F2-40,更换粉盒不行,载体还有,就直接找异响的声音来源,结果发现下粉电机一直不停转,也许这就是报F2-40的原因。只有下粉电机和主板有可能,更换下粉电机无果,又继续检测主板,功夫不负有心人,检查到Q118三脚短路,(型号SK3C,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装上主板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的还真不多

网友:
夏普机器太折磨人,经常漏载体,还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