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 用电源不定时死机

楼主(2022-07-21):
小白接了一台联想Y9000  2020款 英特尔的处理器,RTX2060的显卡。用电源不定时死机。进PE也偶尔蓝屏。用电池就是把电用干了也没事。
用甜甜圈和CPU-Z压力测试显卡和CPU也没问题。只要插上电源什么也不干,一会也死机。求解。

网友A:
显卡故障,你试试看吧,当然每台机器不一样,也许是cpu故障,我碰到的那台是显卡故障!你把显卡禁用试试看

网友B:
49脚电阻,不然就是u挂

网友C:
看是不是显卡故障,这个机器在保,为何不送维修站,是免费。

网友:
2M电阻换了再说

网友D:
首先你要先重装系统排除系统原因,最好换个硬盘来检测,接着用适配器的时候独显会运行所以有可能和显卡有关系,这个可以跑一下mats。还有内存条最好也要代换试试,还要注意观察主板是否有什么地方腐蚀,你拆开后有没有看见里面有很多毛和灰尘,是的话有可能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先重装系统排除系统原因,最好换个硬盘来检测,接着用适配器的时候独显会运行所以有可能和显卡有关 ...

硬盘 系统都换了,没有腐蚀的

网友:
麻烦你在说的详细点。这机器没有图。哪个2M的电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显卡故障,这个机器在保,为何不送维修站,是免费。

机器摔了,人为故障不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故障,你试试看吧,当然每台机器不一样,也许是cpu故障,我碰到的那台是显卡故障!你把显卡禁用试试看

用甜甜圈跑了一个小时也没用,就是放那不用,过段时间也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脚电阻,不然就是u挂

这机器没图,麻烦你说下哪个芯片的49脚电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