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340C-15IWL NM-C121不开机

楼主(2022-07-21):
Lenovo IdeaPad 340C-15IWL NM-C121不开机,按开机按钮指示灯闪,但电流还是待机电流,拔掉钮扣电池会自动触发但很慢亮机(估计得45秒)刷过BIOS一样,拔掉电源再插回有时自动触发有时不触发,要放一分钟左右再接才自动触发,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ec出问题了,自动上电可以上,但是开机开不了机,测pwrbtn#,如果有点话,就加焊一下cpu试试看

网友:
先测量开关按键是不是有问题,接着测量开关到ec的线路,然后测量每次按开机pwrbtn#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每次按开机键pwrbtn#都有跳变,但是就是时触发时不触发,那问题肯定在南桥电路那,如过不触发的时候pwrbtn#没有跳变,那就是问题在ec这边的条件

网友:
已解决,CPU桥一体的,上BGA回焊了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