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450M DS3H升级BIOS不支持五代锐龙

楼主(2022-07-21):
技嘉主板B450M DS3H(REV 1.0),完美支持锐龙R3 1200。
最近买了个锐龙R5 5500,用R3 1200把主板BIOS升级到最新版本F63后,无法点亮R5 5500。一旦换为R3 1200,就能点亮!
换了几个BIOS 版本,包括F60\F61\F62,都无法点亮R5 5500。但每次换为R3 1200,都能点亮。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向各位老师求助了!

网友A:
我有一个同样的主板连R3 1200都点不亮,不过5代和1代差了这么多代,有不支持也正常吧,以前intel是一两代就给你换平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同样的主板连R3 1200都点不亮,不过5代和1代差了这么多代,有不支持也正常吧,以前intel是一两代就 ...

有个朋友就是B450M DS3H + R5 5500配置,正常使用中,技嘉官网也注明BIOS 版本F60以上就支持五代锐龙了,所以我才买了R5 5500

网友C:
看了下官网,官网上说必须升级到F62或以上版本才能点亮R5 5500,你确定你的R5 5500是好的吗?

网友:
U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朋友就是B450M DS3H + R5 5500配置,正常使用中,技嘉官网也注明BIOS 版本F60以上就支持五代锐龙了,所以我才买了R5 5500

看了下官网,的确写着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官网,官网上说必须升级到F62或以上版本才能点亮R5 5500,你确定你的R5 5500是好的吗?

拿去给朋友试过了,好的55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去给朋友试过了,好的5500

那就是你没刷好,809f升级最新版本可以直接刷1.8v的bios芯片,其他编程器刷这个要用到1.8V转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你没刷好,809f升级最新版本可以直接刷1.8v的bios芯片,其他编程器刷这个要用到1.8V转换板。

开机进入BIOS用QFLASH升级的,没用到编程器

网友:
爬楼学习经验,顶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进入BIOS用QFLASH升级的,没用到编程器

刷完后放电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完后放电了没有?

反复短接CMOS了,也扣电池了

网友:
今天找了个锐龙R5 3500X试机,也无法亮机。BIOS版本F63。这块主板为何只支持一代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