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735G5 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2-07-21):
惠普735G5    插电池或者电影自动开机     进系统关机后按开关键无法开机    必须断所有电后在开机

网友:
rtc电池换一个?

网友:
开关问题?

网友A:
按开关,看开关有没有电压跳变,有开关是好的,看其它的,没有跳变开关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看开关有没有电压跳变,有开关是好的,看其它的,没有跳变开关坏。

开关没问题   量了有电压

网友:
问题是关机之后必须放静电才能开机

网友B:
amd 的机器 直接不用装rtc试试 这机器电池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的机器 直接不用装rtc试试 这机器电池坏的多

换过电池,现在是新电池

网友C:
打开图纸,看RTC电路,有件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图纸,看RTC电路,有件性能不良

没有图纸,这款机型的图纸找不到

网友:
开关怎么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