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代HP暗影精灵不显示供电烧坏RTX3060显卡

楼主(2022-07-21):
板号:DAG3KBMBCD0  12代CPU SRLD1 RTX3060显卡
地点:成都龙芯科技
南充营山同行发来12代HP游戏本说可以开机不显示,为什么不去保修进水导致,准确应该是进咖啡。拆机明显发现显卡小供电芯片烧糊引脚电感发黑,

撬开电感测量是后端短路,不是核心供电的组织不可能为0,核心供电为0左右的很正常。于是和同行报价3060显卡被供电芯片带走了应该就是进咖啡导致,要修供电换核心报完价后几个小时后回复要修,这个供电芯片淘宝问了几家都没有最后还是找到了,把烧糊的引脚刮开程序做人工焊盘修复供电后用示波器检查电感前段波形正常后端无输出,既然没有保护一直可以工作于是就这样烤机测试芯片温度正常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准备干下核心,几分钟就干下来了,然后再次通道测试供电出来随便烤机没有负载意义不大,那就直接把核心干上去算了

一次性干上核心观察没有异常后通电电流跳变正常,那就装机最好散热测试,用专用的HP开机线接上27A的可调RTX3060显卡跑了30万 CPU跑了23万 一共跑了60万,看来12代CPU进步不小哈,也可能是娱乐大师自娱自乐吧

网友:
老板,这个芯片哪家店有呢,正需要。谢谢

网友:
测试座 老哥。  牛B阿!猛!彪悍

网友(2022-10-01):
老板,这个板号的点位图和电路图有吗?我手上也有这款笔记本,却是个二修机。有些芯片被第一个修的同行拆走了,没有图纸不好下手。

网友A:
比较好奇,核心一般比显存坚挺,大部分都是显存死翘翘,核心还能测到一点值的。这个机器显存供电炸的,那6颗显存一个都没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核心一般比显存坚挺,大部分都是显存死翘翘,核心还能测到一点值的。这个机器显存供电炸的,那6 ...

看清楚点,,,楼主修的不是显存供电,那是显卡的其中一组辅助供电,

网友:
这显卡要是维修不好   亏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