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060 3g虎将烧卡

楼主(2022-07-21):
显卡上机时没插供电,结果图2位置3个电容烧了(C83   C50  C1007),然后去当地维修店去维修,我看老板就挑去3个电容图3,还把焊盘弄没了,现在高负载就黑屏,会重启。望各位老哥指教一下我把3个电容补上,感谢了

网友A:
把烧的地方处理干净试试,烧过的刮不干净容易微短。还不行就把旁边电阻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烧的地方处理干净试试,烧过的刮不干净容易微短。还不行就把旁边电阻换了。

好的,现在是掉焊点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把线刮出来,我重新焊上

网友(2023-04-10):
不插供电还能烧显卡?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