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电视这样的屏幕有没有修的机会

楼主(2022-07-21):
未拆机,客户发的图片。请问各位大佬,是不是tab问题,如果是就不修了,如果不是换个驱动板行不行。本人小白勿喷。

网友A:
两个字,报废,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右下角受潮,屏内短路烧毁没救了!

网友:
拨下右半边排线,左边应该能正常显示。这情况换个逻辑板会把逻辑板也烧掉

网友:
右下角屏幕已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字,报废,不要浪费时间了。

好的,直接拒绝了

宁愿喝酒抱妞

网友:
报废了,不用修了

网友(2022-10-08):
确实是报废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

网友:
果断拒绝吧!!!

网友:
报废吧 这修啥子 查一下屏多少钱  贵了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