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3显卡跑分低 鲁大师PF值就20,解决方法

楼主(2022-07-22):
七彩虹1063显卡鲁大师跑分低,我主要检查
1.功耗芯片3321周围的电容和电阻有没有掉2.检查12v连接的20R和665K接地电阻有没有坏
3.换个功耗芯片3321试一下
4.检查12v保险有没有虚焊

我这块七彩虹1063就是665 K的电阻坏了,换上电阻后,跑分立马恢复正常。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整块板是哪里的665k电阻坏呀?又不说是哪个位置的pwm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各个板子的情况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块板是哪里的665k电阻坏呀?又不说是哪个位置的pwm

    这个是图纸 ,你参考下

网友(2022-08-22):
感谢您的回复

正常是换了功耗芯片就正常了

网友(2022-11-28):
向各位大佬学习经验

网友:
假的1030可以修吗

网友(2023-01-02):
耕升1060 6g鲁大师跑分也只有3万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