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4寸笔记本LED无背光问题

楼主(2022-07-22):
换屏可以亮,原屏无背光,加压后标1的供电芯片击穿,标2的电感严重发热。除了更换供电芯片,还需注意什么。

网友:
其他的原件查下正常否,升压二极管什么的那一套元器件

网友:
电感严重发热说明过载了,既然电源芯片击穿,那么对于后端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损坏。简单的可以更换电源后打下后端阻值,异常小的就需要再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