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340EC不触发,待机0.00,触发0.02维修

楼主(2022-07-22):
三星 NP350V5C__板号QCLA4  LA-8861P REV 2.0电流0.004-0.016跳变 按开关后有触发动作 触发不起来  按照维修步骤先观看主板有无进水短路。主板各个电感对地和公共点全部正常 。量 3V 5V电感有电,开关有3.2V 。短接开关针触发再去测有高低高3.3v电压。PCH_RSMRST#:3.3,PBTN_OUT#:3.3,LID_SW#:3.3,SUSP#:0,PM_SLP_S3/S4/S5:0,PBTN_OUT#已经发出3.3给PCH9  EC 待机  复位 。LID开关  南待机RTC电路。。和V5REF_SUS  VCCSUS3_3   PWRBTN#  开关高低高 。。。 桥的S5-S3    EC待机满足  测量pch 时钟发现没有任何电压  在观察一下 发现厂家根本没装。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没时钟的。应该是其他时钟经过什么发过来的。于是打开图纸
是由这个时钟芯片发出的,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第九脚没有时钟输出。于是锁定问题要么是时钟本身或者pch
坏  。于是先换ucl1 .在测试第9脚,有0.9v电压。按开机键  开机电流跑起来了。接屏幕亮机了。于是测试其他一样的主板8张一样的问题  都是第9脚没有电压。待机时第9脚也没有电压 。全部把ucl换了  都好了  这么多主板都是这样的问题,应该属于通病了。希望能帮到坛子兄弟们,少走点弯路。附上图纸和主板图片给大家

网友:
写的有点不是很好 希望能帮到大家  应该是通病

网友:
谢谢了楼主分享,触发后没有时钟导致无法开机,怎么这多主板。

网友A:
这机器连手还可以,太老了,

网友B:
谢谢楼主 分享!怎么会这么多问题一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分享!怎么会这么多问题一样的主板

专门做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连手还可以,太老了,

这个主板你淘一下  不便宜呢  做外单

网友:
学到了,感谢

网友:
修9块一样的问题,,,爽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信号还挺多,哈哈

网友:
下次直接开搞.....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