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M升腾一体机N610修改启动WINDOWS

楼主(2022-07-22):
CENTERM升腾一体机N610修改BIOS后可启动WINDOWS,只试了MBR格式下的WIN7和WIN10,完美运行。没空试GPT格式,大家有时间的可以慢慢试!

网友A(2022-10-27):
请教一下,这个配置是J1800还是J1900的?谢谢

网友B(2023-03-30):
这个刷到j1900改的vga里面不显示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2023-08-12):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配置是J1800还是J1900的?谢谢

显示问题搞定了吗?求bios分享

网友:
大家都弄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刷到j1900改的vga里面不显示呀

大佬你的vga显示了吗?求bios

网友:
我刷了后主板不开机啊,升腾n610     j1900   v1.0版本

网友(2023-11-26):
了解下这是哪个版本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