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2-07-22):
版号DA0Z8BMB6D0,一台鸿基笔记本可以开机,第二天早上在开不能开机,要拔掉外置电池才能开机,不知道从哪里查问题,小小白请教大神们

网友:
可能是电池废了吧

网友A:
用一块好的电池试试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不是电池原因,是3v,5v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块好的电池试试

不是电池原因,是3v,5v电容坏了

网友B:
解决了吗?我这有一台也是这样,冷机不触发,换了35V电容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这有一台也是这样,冷机不触发,换了35V电容还是一样。

解决了,3v5v电容坏了

网友(2022-09-04):
谁都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