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2-07-22):
一台神舟笔记本,版号GK5CN6X,开机0.36掉电,果断判断南桥坏了,于是加焊南桥还是不行,而后买桥换上,再通电OK

网友A:
高手呀!直接就判断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厉害,一下判断南桥,学习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C:
厉害呀,怎么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呀,怎么测的呀~

修的多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一下判断南桥,学习一下维修过程

我还要多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呀!直接就判断是南桥的问题。

你也可以的

网友D:
请问大佬有没有GK5CN6X V1.1主板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有没有GK5CN6X V1.1主板图纸和点位图

有的,我收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