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样用万用表在路测电容是否正常?

楼主(2022-07-22):
本人小白,一直有个问题: 很多视频说要把电容拆出来测,才能测好坏,但作为一个小白,不知道拆哪个,总不能把整块主板的电容都拆下来吧?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有个办法,不从主板上拆下电容,用万用表,大致就能确定到好坏?

网友A:
就我自己维修这点经验看,小电容不怎么坏。用万能表就算不在线测量都不是很准确,当你真正怀疑它坏的时候,不用测量,直接按照容量料板拆一个安上

网友B:
在路在板测可以测出电容值的只是不是那么准确,取下比较准确点。万用表也只能测个大概,电桥测还是很准的。不要纠结这些怀疑换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代换大一点就行了。你还从基本电路基础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在板测可以测出电容值的只是不是那么准确,取下比较准确点。万用表也只能测个大概,电桥测还是很准的。 ...

  感谢前辈,现在在学啦; 只是我资质愚钝,看不懂,学不会,有好多问题,所以想着多向前辈高手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自己维修这点经验看,小电容不怎么坏。用万能表就算不在线测量都不是很准确,当你真正怀疑它坏的时候, ...

感谢前辈的分享经验

网友:
用蜂鸣档测量电容两端,不导通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