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板这里烧了还可以修吗?

楼主(2022-07-22):
显示器主板这里烧了还可以修吗?

网友A:
看一下板贵不贵,不贵就换

网友:
修也可以修
要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板贵不贵,不贵就换

板我买了,但是现在需要急用,我有一套小头的通用高压板驱动板,可以用吗?

网友:
如果线路差不多的话可以代用

网友:
高压板输入电压一般都很宽啊,引脚顺序没接错就行啊。

网友:
这个你知道没个脚去哪里了吗?没有一样的估计你是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