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350-PLUS 所有电压爆了 温度检测零下一度

楼主(2022-07-22):
前一天还用得好好的 装进机箱就爆了
有没有大大碰到过 是不是想B75那样 IO旁边的电阻挂了
华硕

网友:
的确是IO旁边的电阻挂了,但是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是不是装箱时候碰掉件了!

网友:
电阻挂,想想也不可能同时全部挂吧,那样是什么运气,

网友:
我觉得可能io坏了,温度也低了

网友:
电压也不对呀,是不是先修电压检测?

网友A:
报错还能开机。
luming9988
自检卡死 只能进BIOS
详情

网友:
这电压也是猛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还能开机。
自检卡死 只能进BIOS

网友:
这是ec 坏了,电阻一般都是单独一个电压报错的,不会全部的

网友:
io嫌疑最大,看看它的vref正常不,内部都跟这个基准电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