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行

楼主(2022-07-22):
不开机的时候,按下开机键,电源灯能亮,硬盘灯闪一下就灭了,然后卡在logo界面,设置u盘启动也不行,运气好能开机的话就一切正常,是不是把主板上休眠芯片拆了就好了?

网友A:
把硬盘拆了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拆了试一下呢

拆了硬盘试了也不行,从光驱位硬盘启动也不行,能不能开机纯属看运气

网友:
加焊CPU试一下

网友B:
客户你好~ 尝试加焊CPU ~加焊显卡~更换EC  如果没修好就换个人在修试试!

网友:
CPU是可拆卸的,CPU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你好~ 尝试加焊CPU ~加焊显卡~更换EC  如果没修好就换个人在修试试!

CPU是可拆卸的,CPU应该没问题

网友:
拿去维修店修吧,专业问题交给专业的人

网友:
可能外设引起的

网友:
你这个看一下是不是键盘短路,再不就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