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显卡问题引起的风扇常转

楼主(2022-07-23):
一台华硕N511JM,故障是开机亮屏后2.+A掉电,拆机发现有修过,只是CPU、内存两个的供电部分加过330的电容。测试拔掉内存一样会开机一会掉电,电流1.+A,这样的话也不是BIOS程序问题。由于可以亮机,走了弯路,其中发现保隔第一个N管坏了,两管控制极都是19V,保隔其实是没打开的,换了坏的管子测试控制极24V,保隔正常但故障不变,后来各种查过流都没有结果。后来取下散热铜管才量到显卡的PEX电压短路。这个电压是+1.05VS通过N管转换的。把显卡电压的源头开启信号GPU_PWRON短接后能亮机不掉电了。这个信号是桥信号DGPU_PWR_EN#通过小N管转换。但是开启后风扇就常转,风扇的PWM是3.3V常电压,噪音比较大。显卡的温度是通过SMBUS读取的。这个线路是正常的,尝试只打开显卡的+3VSG_AON、+3VSG_MAIN屏蔽其它电压一样。客户同意只用集显,这个问题各位有处理经验吗?我现在只能把风扇的5V改成3.3V,噪音稍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