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屏LM270WQ1逻辑板右边角电阻烧坏以及屏后贴的元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7-23):
苹果一体机A1419屏幕逻辑板LM270WQ1右边角有两颗电阻烧坏,看不清了,谁身边有这个屏能看一下这两颗电阻是多大的吗,或者有这个图纸也可以在图纸看一下,谢谢了
另外,屏后面贴了一个两线元件,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拔掉屏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应该是检测屏幕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检测屏幕温度的

那个三脚元件是热敏电阻?热敏什么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