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

楼主(2022-07-23):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

      【机器型号】:iPhone X

      【故障现象】收到一台苹果手机iPhone X,顾客说因为手机进了茶水导致屏幕失灵不显示,送到附近的维修店没有修好,拿到我们这里维修。另外顾客还拿来了一块好的原装拆机屏幕。

      【维修过程】
拆开iPhone X手机,取出主板并没有发现有进水的痕迹,我们上电按开机键发现竟然是能开机的,因为手机是有拆开过的痕迹,猜测难道只是这台iPhone X手机屏幕坏了?使用我们的原装测机屏装上开机也是不显示的。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图1

我们仔细观察主板,发现螺丝柱位置板层被打穿了,打开鑫制造板层走线图发现螺丝柱下面有走线,正是CPU通往显示座的MIPI总线,经过测量发现mipi总线有四根线已经无穷大(OL)了,因为旁边就是充电ic。取下充电ic,刮开板层,使用鑫制造板层走线图找出断掉的线头,使用0.009银线飞线,飞好涂上绿油绝缘,装上充电ic.开机测试功能全部正常。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图2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图3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 图4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图5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图6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怎么修复?图7

苹果手机iPhone X进水屏幕失灵不显示怎么修复? 图7

最后,我们来推测一下,这个手机原本就只是进水屏幕损坏,更换一个屏幕就能好的,上家维修师傅太大意导致了螺丝打错位置,最后主板板层断线导致手机屏幕失灵不显示。如果是你们遇到这个机器你们是选择搬板还是刮板层飞线呢?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能不搬尽量不搬,死命修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也会打错镙丝

网友:
这操作有点牛逼了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