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灵越5370不开机,待机:17左右

楼主(2022-07-23):
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这个版子是什么问题,待机:17左右,开机无反应 ,3v和5v正常,开机键上面只有2.82v;PL8700是1.0v供电,一开始对地有400多,现在对地0 ,按说应该是CPU短路,但待机还是没有变化。待机还是17左右,现在不确定是不是CPU的问题,不知哪位大佬是否可以给予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晶振 rtc 那边没问题吧

网友B:
3 5V出来了,先刷个BIOS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 rtc 那边没问题吧

晶振没电压正常CPU旁边的:0.35——0.60;EC旁边的:1.48——0.76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出来了,先刷个BIOS看看情况

BIOS在论坛下载几个刷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个要测供电来没

网友:
上BGA干下cpu试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刷新bios试一试。

网友:
先看下bios

网友:
5V出来了,先刷个BIOS看看情况

网友(2022-10-15):
待机应该还有一个1.08V 。就是那对地0 的修出来。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