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 13 鏡頭IC 旁邊電感規格?

楼主(2022-07-23):
求助~IPHONE 13 鏡頭電源IC 旁邊電感規格? 以附圖!
本人使用圖紙是鑫製造 但是現在圖紙還不能看到 點位規格 請求指點!!
iPhone

网友:
应该不是发财电感就可以

网友:
没有原理图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借鉴同型号的其它机型去推断。iPhone12机型上面这个电感应该是0.47UH-2.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