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打印机粉盒清零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23):
一种是在打印机上操作,粉盒重置清零,第二种是直接在粉盒上旋转那个清零旋钮清零,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人解释一下。

网友A:
实测效果不一样  打印机上操作解锁张数比较少  粉盒上清零是百分之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测效果不一样  打印机上操作解锁张数比较少  粉盒上清零是百分之百

但是在打印机,看耗材信息,是100%。这个如何区分,是用打印机复位的还是手动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打印机,看耗材信息,是100%。这个如何区分,是用打印机复位的还是手动复位的。

机器上清零 实测连一半的墨都没使用完就提示没墨了

网友:
代码清零可以方便原装鼓之类的不用拆开复位吧!而且张数貌似都是1500张左右,反而齿轮复位好像有两千多张(印象是这样)。

网友C:
按键清零影响保修,其它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清零影响保修,其它没有区别。

还有这种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清零影响保修,其它没有区别。

我信你个鬼

网友:
我也同感。。。

网友:
不信,你保内机器按键清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