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内置无线网卡的两个天线如果不装,开机对电路有影响吗

楼主(2022-07-23):
有时为了测试内置无线网线正常不正常,不想插那两条或三条天线,而且插的多容易断。

那么测试时开机如果不插这天线,对主板有实质情的影响吗。包括苹果本和普通电脑笔记本

有没有人分析一下。

网友A:
没影响 不安装无线模块都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 不安装无线模块都没关系

无线天线,有分黑白,如果反接什么怎么样。

网友C:
不接当然不会对主板有影响,黑色一般是MAIN(主天线),白色的是AUX(辅助天线),两天线增益肯定不同。不过接反我倒没有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线天线,有分黑白,如果反接什么怎么样。

以前遇到过,接反也能正常使用,就是强迫症不想接反。

网友:
不接没有信号,信号弱时,可以反接试一试,可能会信号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当然不会对主板有影响,黑色一般是MAIN(主天线),白色的是AUX(辅助天线),两天线增益肯定不同。不 ...

不插天线,对主板有什么影响?。。除了无线信号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接反也能正常使用,就是强迫症不想接反。

我也是,一般不接反,为了学习在态度想了解下,接反会怎么样。。??

网友E:
不接,信号会很弱,顺序有关系吗

网友:
不插天线信号比较差,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接,信号会很弱,顺序有关系吗

没做过测试,所以没有数据。

网友F:
当然没有,都是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没有,都是天线

如果都是一样,无线网卡上面,有白色三角和黑色三角指示,就没必要啊。

网友:
不会有影响,只是信号,测量不插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