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M PRO-V PLUS(MS-7C10)上电掉电,偶尔不掉

楼主(2022-07-23):
H310M PRO-V PLUS(MS-7C10)上电掉电,偶尔不掉,无CPU供电,无图纸除CPU其它供电都有,按经验先测三脚MOS管,运气不错一点就对,直接更换,上电正常亮机。

网友:
图纸改多好啊

网友:
这不是叫三极管么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掉

网友:
好家伙,又是通病一则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三极管VSmos管

网友:
哪里搞得图纸

网友:
运气不错,收钱了

网友:
这没啥依据啊?问题应该没找到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啊

网友:
運氣真好,學習一下,沾點運氣

网友(2022-08-29):
vcore_en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