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c开机大短

楼主(2022-07-23):
小白求助,470k电阻如果去掉,会不会不开机,pc110和pc115可以去掉吗?只留一个pc131

网友:
电容可以去掉 滤波的 最好保留       电阻看图纸好像是本来就没上件  不装理论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本来都没装

网友:
赞有舍么用,告诉我行不行就可以了啊

梁逢银 -2 -2 撸毛要有好态度

网友:
我理解成了不装就不开机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咋整?谁修过这玩意

网友:
这个主板上测量输入端的电阻,任何一个电阻阻值都是零。。。找不到短路地方。。。是不是先把俩隔离管拆了再找毛病啊

网友:
这个电阻就是一个吸收尖峰脉冲的作用的,有没有其实都一样,毕竟是直流输入。

网友:
行业的水,楼主的嘴

网友A:
哈哈,我不是维修老,我啥也没有,就借了一个万用表瞎弄,怀疑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不是维修老,我啥也没有,就借了一个万用表瞎弄,怀疑桥烧了

南桥坏的表现是啥谁教我一下下啊。。。

网友:
各位大哥们,这个主板有没有点火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