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7-Pro主板,不触发故障,待机条件正常

楼主(2022-07-23):
因为待机有电压给到BIOS,尝试刷BIOS或者拆掉BIOS无果。待机条件正常,包括rsmrst,dpwrok,32.768等等的待机电压和信号直接测io的pson脚位没有拉低说明没有存在断线。更换IO后故障依旧。点开机后强制上电是可以跑码亮机的,但io不会拉低pson脚位,思路没了,求各路大神解惑。IO:NCT5538D,待机上拉SLP-S3为3.3v

网友:
IO旁边的排阻电容包括桥下面的小电阻电容

网友A:
点开关io的pson脚位没有拉低说明io坏或者pson脚到绿线有断线!!!你在想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开关io的pson脚位没有拉低说明io坏或者pson脚到绿线有断线!!!你在想什么???

没有断线,io没有拉低动作

网友:
解决了,IO检测CPU是否在线的电路出了问题,强拉接地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