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换核心求助

楼主(2022-07-24):
闲着没事将GTX560核心植到一块GTX460 768M的板上,上机后核心和显存的供电正常,显卡卡2A不显示,试问下这种做法可行吗?有没有哪位同行试过成功的!

网友:
把显卡BIOS一起移过去试试。

网友:
赞同一楼说的

网友:
对的,显卡BIOS都不一样。

网友:
挣不挣钱先不说,研究的精神可以

网友:
把BIOS也调换过去,这是最起码的。

网友:
你妹的,这BIOS后面全是空的,能用个鸡巴毛,浪费我积分。

网友:
只有试一下。别忘刷bios

网友:
gtx560应该是2g显存,这个460是786 m显存,应该是a通道屏蔽。bios移过来,显存也移过来,两张卡的屏蔽通道要相同

网友:
好熟悉的卡。那俩bios好像是我屏蔽的。是不是双bios的560

网友:
学习学习  2楼应该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