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2-07-24):
我的海尔H81MP主板BIOS只剩了基本的功能,只能设置网络启动或硬盘启动。请问,还有法从∪盘启动吗?对电脑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A:
硬盘项里没有看到U盘吗?不知道你的BIOS什么样子,图也没一个,实在不行就拆硬盘到其他电脑GHOST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项里没有看到U盘吗?不知道你的BIOS什么样子,图也没一个,实在不行就拆硬盘到其他电脑GHOST系统吧

进入BIOS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照片是正的,发出来成了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