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升级板载内存改bios技术

楼主(2022-07-24):
机器是酷比魔方mixplus,处理器7y30原机内存4g。首先,先放我的板子主板拆机图。看内存颗粒丝印,去美光官网查D9SSK得出颗粒信息为MT52L1G32D4PG-107也就是单颗4g,两颗理论上讲应该是8g。但机器只能认到4g,猜想为bios限制。还有两个焊盘空的,我的板子内存通道也是单通道。备份原机bios后用winhex搜索9120F1查找到的信息中包含有美光颗粒信息的spd共有8个,单个1g。包含有海力士信息的spd共有8个,单个2g。还有一些没有颗粒信息的spd。尝试用winhex修改spd后刷入机器仍然识别为4g。但我是第一次进行这种操作,所以修改的bios未必正确。

其次,放群友的拆机图片以及bios图片,可见这台机器由4颗三星颗粒组成4g,bios图片也证实了是双通道内存。

最后是我的一些疑问,
1.我在bios中使用9120F1搜索到的spd信息中并没有包含美光信息的单颗2gspd,以及包含三星信息的单颗1gspd。但最终在bios中都正确识别了颗粒品牌,这台机器会不会是通过识别电阻来分辨颗粒品牌的?
2.由于我的机器上只安装了两颗4g颗粒,机器最终也只认到了4g,所以应该是单颗被识别了2g容量。而且bios中也确实包含有海力士2gspd信息,所以它是调用了海力士的spd?如果我再贴两颗是否会变成8g双通道?
3.我当下主要是想修改spd解除限制来识别所有容量,自行修改后刷入机器可以正常开机,但只能识别4g。由于没有经验,我无法判断我修改的bios是否正确,有没有大神能帮我看一下?
4.还有硬件方面的疑惑,由于我的两个颗粒是大s科技,有没有可能是4g的颗粒降级为了2g?
5.这台板子有可能是通过识别电阻来调整内存容量的吗?
静候大神前来答疑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私聊我吧。。。。。。。

网友A:
这种CPU   有升级内存的意义吗  升级了内存它吃的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   有升级内存的意义吗  升级了内存它吃的完吗

但是他机器上带的颗粒就是8g,想利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   有升级内存的意义吗  升级了内存它吃的完吗

而且平板里面这cpu也算好的了吧

网友B:
估计你是搞错了,哪有厂家装上8g内存,去屏蔽掉,只要4g的

网友C:
装两个4G颗粒,但是BIOS里却设定成4G,这不符合逻辑吧,他们恨不得想让4G识别成8G,怎么可能让一个颗粒荒废着?要不就是BIOS坏了,也不用想着加SPD信息了,重新刷个BIOS。要不就是你查的信息不对。

网友:
可能查的不对,厂家对成本控制比较严格的,不会把多的改成少的

网友:
要改识别电阻的,硬件级识别 不是你改BIOS可以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两个4G颗粒,但是BIOS里却设定成4G,这不符合逻辑吧,他们恨不得想让4G识别成8G,怎么可能让一个颗粒荒废 ...

原来你是上海的,,,,,

网友E:
会有些跳线电阻,没有厂家资料很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搞错了,哪有厂家装上8g内存,去屏蔽掉,只要4g的

这是我在美光官网查到的,除非厂家打磨后改了丝印不然应该就是4g单颗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两个4G颗粒,但是BIOS里却设定成4G,这不符合逻辑吧,他们恨不得想让4G识别成8G,怎么可能让一个颗粒荒废着?要不就是BIOS坏了,也不用想着加SPD信息了,重新刷个BIOS。要不就是你查的信息不对。

发了美光官网查的信息截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有些跳线电阻,没有厂家资料很难实现

我看有帖子说改识别电阻或者改spd都可以升级板载内存。不知道这机器啥情况,反正图纸基本上搞不到,亿道做的板子,网上我就没见过亿道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你是上海的,,,,,

大神帮帮我呗

网友:
需要厂家的pdf

网友:
这破m系列处理器你就升级128G内存还是卡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有帖子说改识别电阻或者改spd都可以升级板载内存。不知道这机器啥情况,反正图纸基本上搞不到,亿道做的板子,网上我就没见过亿道主板的电路图

咋查出来的贴牌商

网友:
看你的描述,我觉得就是因为识别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