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CPU发热 A1398 macbookpro 820-00426-A

楼主(2022-07-24):
A1398 820-00426-A 按下电源键,风扇转不开机,CPU发热。

测电压:L7310 L7320  L7330 PPVCC_S0_CPU 都是1.8V
测电阻:L7310 L7320  L7330 PPVCC_S0_CPU 对地9.1欧

那位前辈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其他思路?求解!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测试工具 先刷个BIOS 看看 记得备份原来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测试工具 先刷个BIOS 看看 记得备份原来的BIOS

好的,我先试试。
另外,我测了充电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先试试。
另外,我测了充电正常的

BIOS应该是这个吧,右边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测试工具 先刷个BIOS 看看 记得备份原来的BIOS

其实工具都有,就差个电源线看电流,原机线不方便剪

网友C:
这种现象是要从简单的开始,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了BIOS。启动有声音了,但是屏幕不亮,大小写也不亮,键盘灯也不亮,bios刷的是这个: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3710-1-1.html

网友:
大家好 我是小白阿满 弱弱的问一句2017年前的苹果笔记本bios只要是板号一样都通用吗? 可以连bios硬件一起搬不?我觉得这样排除比较干脆彻底。

网友:
有声音了是不是可以说明CPU没坏?

网友D:
没硬盘启动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硬盘启动很慢

插上硬盘一样的,不亮,光有声音

网友E:
看下是没有背光还是没检着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是没有背光还是没检着屏

不光背光,我拿手电筒看了,似乎没有显示,关键键盘灯也不亮,大小写灯也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是要从简单的开始,先刷个BIOS试试

刷了三个bios,两个有声音,不亮机,另一个和原来一样问题。

有声音能不能说明CPU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测试工具 先刷个BIOS 看看 记得备份原来的BIOS

前辈你好。我刷了三个bios,两个有声音,不亮机,另一个和原来一样问题。

有声音能不能说明CPU没坏?

网友F:
可以用线焊在板子上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线焊在板子上看下

你说看电流吗?

网友G:
如果条件许可就把cpu换了 又或者把这cpu搬到好的板最多也是一两个小时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条件许可就把cpu换了 又或者把这cpu搬到好的板最多也是一两个小时的事

目前没有条件搬CPU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