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求远程指导维修thinkpad A 485开机提示电源适配器功率低

楼主(2022-07-24):
thinkpad A485开机提示电源适配器功率低,开始以为适配器故障,换了65w和90w的同样提示该信息,Lenovo vantage显示15w,开机时只有在休眠时能给电池充电,电池处不显示交流电插头标识,测typec的cc1 cc2处电压分别是1.65v,sn1701012的40脚是5v,ADCIN1是3v,不知如何再查询了,忘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
HAO HAO .KDK KDKS

网友:
学习中……………………

m977065479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5 -5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没有维修师傅帮忙吗?

网友(2023-01-07):
SN1701012下挂1M的BIOS芯片,重点排查下,只有BIOS正常读取后才能正确识别适配器给电池充电
BIOS不正常就会出现提示

网友(2023-03-14):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师傅帮忙吗?

人家不是回复了你吗,PD下面的BIOS要先排除下!不是主BIOS,别搞错了,我晕没看这是老贴子,就算是给后面看的人一个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