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助一下,huawei matebook13刷了站内下载的bios开机了进入bios后SN变了

楼主(2022-07-24):
求助一下,刷了站内下载的bios开机了进入bios后SN变了
客户说是换了主板了,怎么改成原来的?

网友A:
把原本的SN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下载的别人的BIOS。Sn当然也是别人的

网友:
用自己的序列号即可。。。。

网友:
最后解决了,没收钱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本的SN写进去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用什么工具写的,华为笔记本wrt-w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