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ats测试软件开机进这个界面是

楼主(2022-07-24):
mats测试软件开机进这个界面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又进盘里看了一下  好像分区坏掉了,被一个沙雕给我摔了一下硬盘。

网友:
感谢你的分此案g

网友A:
这不是正常吗  输入ls  查看相应版本 cd+版本号打开   ./mats -n 1 -e 5进行测试

网友:
和我的界面不太一样

网友:
正常的命令行啊

网友:
ls会弹出来测试显卡列表吗?没有就从新装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换另一个主板就正常了,刷主板bios了也会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正常吗  输入ls  查看相应版本 cd+版本号打开   ./mats -n 1 -e 5进行测试

不正常,正常的第一个界面是有5个选项,选卡

网友:
uefi模式  改下传统模式

网友(2022-08-31):
....你得会用啊 ,这软件都是d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