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cr2002tu 板号是HEDWIG92-6050A3108001-MB-A01 通病

楼主(2022-07-24):
问题是是不触发  测量到lid 只有1v左右对地三十几  然后 拆镊子指着的电容  故障解决

+ 10 + 10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这机型 遇到好几次 都是同一故障 故而大胆判断是通病

网友:
电容对地短路吗

网友:
先收藏,目前没有遇到这种故障的

网友:
对地值三十几,应该是电容漏电,去掉就可以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同一故障 故而大胆判断是通病

网友:
有时尝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A:
lid正常应该多少呢

网友:
看来应该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运气好,捡漏了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A:
lid正常应该多少呢

正常有几百阻值

网友:
同遇 通病之

网友:
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