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测试软件MATS 不能用

楼主(2022-07-24):
出现这个 提示 不能扫描 高手提示一下 哪里问题,换了几个软件都一样 说一体机主板 ACER H61
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运行的路径不对?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不能用

网友:
这个提示和mats无关,只是启动后系统找不到网卡路由提示而已,不影响mats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