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老是烧下管,是啥问题?

楼主(2022-07-24):
下管击穿了,换了之后点亮了,把散热器装上又点不亮了,拆下量了一下,下管又坏了。哪位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看看下管G极波型

网友A:
是不是电源问题,电源波纹不稳

网友B:
那又要烧几个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问题,电源波纹不稳

不会是电源,电源一直在用,其它显卡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又要烧几个管子了

哈哈 直接换驱动IC吧 烧管子大概率驱动IC都会被带走

网友:
G极波型不对的话,是不是要换芯片了?

网友C:
G上的电容需要查一下。另外,是否电容的问题通过波形也是可以判断的

网友:
上管一起换掉  还有驱动芯片

网友:
那又要烧几个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上的电容需要查一下。另外,是否电容的问题通过波形也是可以判断的

波形怎么判断电容问题?

网友:
上下哪个管曾烧过,一定一套换

网友:
全换了算了还不如换显卡